苹果 K21 暗屏,大小件换过来了,还是暗屏.........

楼主(2013-07-02):
一块版号K21的主板,故障是暗屏,就是有字儿无背光啊!要说这种故障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但让我遇上了,来看图, 要点亮灯管,D9701二极管的2脚要有20多伏的电压,实测8.3伏,只是一个主板公共电压,电压没升起来,接着看背光控制芯片U9701,
VDDIO   VLDO   VIN电压均正常,EN脚约2.7v的电压,是正常的,到这里,想也没想,就换了U9701,奶奶的,故障依旧,心想可能是坏的,又换了一个,老样子!后又仔细测量周边电阻电容,各引脚的对低阻抗,还有I2C总线,均无异常,后又测得PWM这个脚电压0,在这里就走了弯路,因为是南桥发出的这个电压,所以换了南桥,爷爷的,还是老样子,后来发现PWM瞬间能测到2.7v的电压,所以说冤枉南桥了,现在真的是江郎才尽,无处下手了,望各位维修泰斗给点建议,小生不甚感激!先行谢过了!

   补充:点图和图纸在14楼

网友A:
楼主,可以把此机的图纸和点位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

网友:
如需要点位图跟线路图可以联系我!

网友B:
你排除灯管的问题了吗?

网友C:
查屏升压电路呀

网友D:
8.3v也有可能是后级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8.3v也有可能是后级拉低

如果后级有短路,8.3V也出不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屏升压电路呀

U9701就是升压芯片,上面的就是升压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排除灯管的问题了吗?

灯管没有问题,因为其他主板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此机的图纸和点位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 D9701电压保护二极管你换过了吗

因为静态测试无击穿现象,所以没换,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显卡的工作条件你测量了吗 或者可以测量下背光控制芯片U9701外围元器件电阻和滤波电容短路情况

此机器显卡集成在CPU当中,CPU也换过了,U9701外围电阻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北桥的工作条件和电压测量了吗

这跟暗屏有关系么,北桥电压信号异常电流能正常么!

网友:
点图和图纸在14楼

网友F:
PWM信号瞬间有应该是后级电流偏大造成的保护,检查二极管和升压电容,电容变质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显卡的工作条件你测量了吗 或者可以测量下背光控制芯片U9701外围元器件电阻和滤波电容短路情况

显卡的工作条件是什么?能赐教下吗?
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PWM信号瞬间有应该是后级电流偏大造成的保护,检查二极管和升压电容,电容变质会出现这种现象

目前为止,也只有这种情况可以查了,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 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显卡 供电一般在旁边供电电感或场馆上可以测到 时钟需要示波器在时钟芯片上才能知 ...

谢谢大哥的赐教,小弟我学习了,

网友:
MBA我也就的过过那么一个多月!

但是苹果的东西原理基本差不多

因为信号是一样的!
我说点我的经验
工作条件是
1.=PP5V_S0_BKL 这个是 5v
2.=PPBUS_SW_BKL这个是12v   这个经常会没有  一般是 f9700烧了!
3.=PP3V3_S0_BKL_VDDIO这个是3v3
然后是控制信号

1.PPBUS_SW_LCDBKLT_PWR这个也是3v3
2.LCD_BKLT_PWM这个还是3v3

一般正常工作条件下 D97012脚电压是27

另外暗屏还有一个地方会影响那就是
LVDS_IG_A_CLK_N
LVDS_IG_A_CLK_P
这两个正常是1v2

网友:
不过K21好象没有
LVDS_IG_A_CLK_N
LVDS_IG_A_CLK_P这两个信号
根据楼主所描述的情况!
D97012脚后面可能出现了问题
一般对地阻值是500的样子!

网友:
另外PP3V3_SW_LCD这个3v3必须有!
他的控制信号LVDS_IG_PANEL_PWR3v3也是从南桥发出来的!

3个控制信号都是从南桥发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