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品牌WIN8改WIN7方法。在此献上

楼主(2013-07-02):
我感觉挺好用的,对新手挺有用的高手勿喷

网友:
你就不能粘贴复制成文字的么,图片看的累

网友:
这种 东西发出来。不晓得他自己看不看得清

网友: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你的智商啊,硬伤....难道是为了那一点点下载分????

网友:
看不清楚 能来个文本文档

网友:
看的很累人,以后发文字行不

网友:
能来个文本文档

网友:
就那么回事,第一次可能觉得麻烦点,第二次就习惯成自然了。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文本没复制出来所以才照的, 图我也变了下,只是大概能看清,要不上传不了,但我认为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完全看不清

网友A:
三星
开机按“F2”进BIOS,选择“Advanced”
将“Fast BIOS Mode”的“Enabled”修改为“Disabled”,再进入“Boot“
选择“Secure Boot ”,将“Enabled”修改为“Disabled”,此后,会在“Secure Boot”弹出一个叫“OS Mode Selection“的选项

将“UEFI OS”更改为“CSM OS”,然后按F10保存,重启按“F10”选择USB启动,即可进PE。进PE完成修改后,重启电脑建议再次
按“F2”进BIOS,通过按“F9”将BIOS恢复为默认,否则可能导致无法开机。
华硕
开机按“F2”进BIOS,选择“Boot”选项,如下图将“LaunchCSM”选项的“Disabled”修改成“Enabled”,再进“Security”
修改“Secure boot control”的“Enabled”修改为“Disabled”,最后按F10保存,重启电脑,按“ESC”键选择USB启动进PE即可。进PE完成修改后,重启电脑建议次按“F2”进BIOS,通过按“F9”将BIOS恢复为默认,否则可能导致无法开机
  戴尔
开机按“F2”进BIOS,选择“Boot”选项
将“Boot Mode”中的“UEFI”更改成“Legacy”,然后按F10保存,重启按“F12”选择USB启动,即可进入PE系统,进PE完成修改后,重启电脑建议再次按“F2”进BIOS,通过按“F9”将BIOS恢复为默认,否则可能导致无法开机。

联想
开机按“F2”进BIOS,选择“Boot”选项
将“Security”下的“Secure Boot”的“Enabled”更改为“Disabled”,再将“Boot”下的“Boot Mode”中的“UEFI”更改为“
Legacy Support”

按“F10”保存,重启电脑按“F12”进入PE,进PE完成修改后,重启电脑建议再次按“F2”进BIOS,通过按“F9”将BIOS恢复为默认,否则可能导致无法开机。

ThinkPad
开机按“F1”进BIOS,,选到第四项security 项,将“secure boot”下的“Enabled”改为“Disabled”

然后按“ESC”退出,选择“Startup”项,将“UEFI/Legacy Boot”中的“UEFI only”更改为“Legacy Only”或“Both”
然后按“FN+F10”保存退出。重启电脑即可进入PE。进PE完成修改后,重启电脑建议再次按“F1”进BIOS,通过按“FN+F9”将BIOS恢复为默认,否则可能导致无法开机。
终于OK了,,高手勿喷

网友B:
新机器WIN8换成WIN7,还没操作过,请问楼主直接装不行吗?直接GHOST?

网友:
这个看的真累人。。。啊。。

网友:
图片不清晰,WIN8改WIN7似乎有点麻烦。
改成文字就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
开机按“F2”进BIOS,选择“Advanced”
将“Fast BIOS Mode”的“Enabled”修改为“Disabled”,再进 ...

还是这个看的清楚,新人一枚,学习中

网友:
注册好久了,一直是新人,进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机器WIN8换成WIN7,还没操作过,请问楼主直接装不行吗?直接GHOST?

BOIS 要改好啊,不改好是读不了第一启动项的,也就是没法进PE装。

网友:
好啊感谢楼主,为我们新人送技术

网友:
怎么也得转成文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