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 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3-07-02):
       前几天刚接手这板,测电压CPU1.3V 复位1.6,都出来,怀疑BIOS,上编程器,错误,BIOS损坏,网上订的BIOS昨天到了!不管怎么刷,涛声依旧!连南桥也加了!
      今天有拿起这板目测了一会,在想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有问题啊!最后测北桥供电,S级输出很不稳定,3.2  1.5 1.4  0.4 这样的跳变!找到FP6321测电压也是这样不稳的,这不用都说,肯定是有问题的,则代换RT9214A奇迹 出现了
跑马顺利完成
总结,有时候电压、复位什么都出来,刷BIOS了还是涛声依旧,记得查查各大供电!有会奇迹的!

网友:
修好了是吗

网友A:
不跑码第一个就应该先想到北桥供电的 量一下在刷BIOS

网友B:
这个是通病,而且这个6321就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而且这个6321就容易坏

这版是不是通病,不清楚,基地上也没见这说!6321芯片说真的,我修到很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第一个就应该先想到北桥供电的 量一下在刷BIOS

以后会有记性了

网友D:
是你没测 仔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你没测 仔细

是啊,我发这帖的目的,与那些不知道的人分享下,与忘记的人提个醒!(高手勿喷)

网友E:
真好。。。  我现在手头一块785GE的映泰,修不出,触发掉电, 把内存供电的9214换了,场馆也换了,还是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真好。。。  我现在手头一块785GE的映泰,修不出,触发掉电, 把内存供电的9214换了,场馆也换了,还是不起

触发掉电,分为12保护 和主板保护,你把12小电源拔了看下!怎么查到内存那边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版是不是通病,不清楚,基地上也没见这说!6321芯片说真的,我修到很多坏的!

记住这个所谓的通病,以后多测一下6321再过其它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6321可以和9214完全代换吗6321是不是在比较新的主板上用的比较多啊

是的,可以完全代换的,我已经代换了多个都说不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触发掉电,分为12保护 和主板保护,你把12小电源拔了看下!怎么查到内存那边去了啊

12V拔了也是一样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2V拔了也是一样的哦,

查一下开机电路,重点看下IO,目测板子有无明显的断线或原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开机电路,重点看下IO,目测板子有无明显的断线或原件损坏!

我也打算换IO,

网友G:
这板没死在你手里也算是奇迹

网友H:
亲。应该时钟是1.6  复位时3.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板没死在你手里也算是奇迹

哈哈,他的死期还没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亲。应该时钟是1.6  复位时3.3吧。。

供电1.3 复位1.6 (复位1.6正常的,测到好多板了)时钟也是1.6

网友I:
怎么不按时序修呢?你早些测北桥供电就不省了买零件的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不按时序修呢?你早些测北桥供电就不省了买零件的钱了?

粗心了呢!笔记本好多台等修,想快点解决,现在修板一般都按经验来修多!BIOS原先的确定是坏的!

网友J:
是两个问题?一个BIOS。一个FP6321?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两个问题?一个BIOS。一个FP6321?

是的,两个问题

网友:
楼主  你现在自己出来做了吗?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发这帖的目的,与那些不知道的人分享下,与忘记的人提个醒!(高手勿喷)

你那个触发掉电的板子搞定没有啊,什么问题啊,俺们一直关心着呢,咋没下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V拔了也是一样的哦,

你那个触发掉电的板子搞定没有啊,什么问题啊,俺们一直关心着呢,咋没下文了啊

网友:
学习了了,这样也行

网友:
6321芯片 ,故障率特高应该是芯片设计上有缺陷。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FP6321一般是用于北桥供电的吗?其它主板有没有这个芯片呢?

网友:
所有的维修 先从供电开始吗? 学习了

网友K:
原来是此淫人的帖,你不是整天修本吗,这破板还值得订货回来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原来是此淫人的帖,你不是整天修本吗,这破板还值得订货回来修啊

BIOS芯片业坏了,我这行情好,修此板毛爷爷一张

网友K:
引用 网友C:
BIOS芯片业坏了,我这行情好,修此板毛爷爷一张

毛爷爷一张的,可以搞,我搞散客才半张多一点,一般料板找不到芯片换的,不修了.

网友:
很不错,也算是技术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毛爷爷一张的,可以搞,我搞散客才半张多一点,一般料板找不到芯片换的,不修了.

如果钱不够,才不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