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来帮忙看看康柏V3000用一段时间屏幕变白

楼主(2013-07-02):
昨天收的一台康柏V3000的机器  用的时候发现用一段时间以后屏幕会变花然后最终变白   不知道这为什么 哪位大师给帮忙解答一下?
还有就是这个本子是赛扬M420的CPU   我想给换成双核的  不知道能换成啥  手里有一个T2310能换上去吗

谢谢了

网友:
对了  白屏的时候机器是有反映的  可以关机  还有关机音乐的

网友:
这垃圾机器还想升级啊?留着自己生气哦,明显显卡问题啊

网友:
换个屏试试把 V3000的 LCD屏是LG的 容易坏

网友:
肯定是显卡坏了。这种机子没有必要升级的,还是换台好的机子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没劲    能不能换个好点的机器啊

网友:
DV3000坏的机器好多啊,10个有8个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唉。。这机器。。显卡问题太多了

网友:
他这个是集成显卡的机器啊  我要去加焊北桥?   如果出现那种渐渐白屏的情况的话  系统还是正常的啊  再重启机器就好了

网友:
外接时情况是否一样,先排除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主板问题就得干显卡了。

网友:
遇到好多都是屏或者是屏线的  这机器什么都爱坏。希望惠普在多生产些这样的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