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笔记本能进系统 黑屏 特殊故障

楼主(2013-07-02):
联想天逸F31A 笔记本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黑屏,也没有阴影,我全部拆开了,测屏没有供电,高压板上只有一个高压板的供电19V。另外一根ADJ亮度调节为0V ,其余三根都为地线。在主板接口上测也为0V,屏线是相通的。奇怪为什么这高压板上没有开启信号线?还有我切换到另一个显示器上也不亮,之前客户说换过显卡(也许是加焊了显卡),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还是显卡故障,显卡故障可以导致屏、ADJ无供电吗?

网友:
把显卡焊下试试

网友:
楼主  显卡故障你说能有开启吗?显卡正常后才发出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