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并口光驱就会卡到现实cpu多大内存多大的地方,等很 ...
插上并口光驱就会卡到现实cpu多大内存多大的地方,等很长时间才会过

楼主(2013-07-02):
主板ide接口不能用,插上并口光驱就会卡到现实cpu多大内存多大的地方,等很长时间才会过去,ide线也换过了,也换了光驱 但是就是不行 只要拔掉ide线就可以 请问各位,ide设备启用禁用怎么在bios中设置,这种现象是哪的问题
在线等
cpu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问了问客户,他说他从来不用光驱的,于是果断下了光驱。

网友:
该断则断,不断则乱、、、、、、

网友:
顾客不用光驱,就别按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只好拆了光驱。

网友:
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光驱不用

网友:
一般 是光驱没复位,换光驱.

网友:
一般是连接IDE的排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