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K 3V 5V偏高

楼主(2013-07-02):
接台ASUS F3K 拆机 按下开关 0.17掉电。测下3V 5V电感 电压时4.6 和 6.3V呀 换过51120 IO MAX8743 涛声依旧, 有没修过的高手呀 指导下啊...
掉电

网友:
没高手修到过这问题吗 最新情况 换了 3V 5V 滤波电容 情况依旧

网友:
查下3,5V的BST与FB吧。/0.17A时你测下各个电压有哪些已经出来,哪些没有产生/

网友:
FB是反馈,是芯片对发出的电压进行监测,当输出电压有异常时其芯片会实现关闭电压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