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池组中的元件,求识别及功能

楼主(2013-07-02):
一台手提示波器用的镍镉电池组

上面这个是温度保险,保护用的

上面这个是什么呀,不知道有什么用。一端接电池组的负级,另一端就输出到示波器器内部了。

网友:
像热敏电阻

网友:
如楼上所说就是个热敏电阻。。感应电池温度用的,。。。

网友:
应该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
上边温度保险,下边热敏电阻

网友:
下边那个是热敏电阻。

网友:
对,应该是热感应的

网友:
就是温度传感器 检测电池温度的!

网友:
不错,就是热敏电阻,也就是用来控制电池温度的温控原件

网友:
帮顶,估计是温度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