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彻底无法识别在windows操作系统之中影单是如何修复?

楼主(2013-07-02):
win7旗舰版资讯:在windows操作系统之中我们可以简单的利用图形化的程序实现对于U盘的格式化,格式化之后我们U盘分区之中的数据就是会全部的消失,而程序会在我们的U盘之中建立一个新的文件系统。
很多的时候我们U盘不能正确打开或者是识别的时候格式化分区也就是可以完成修复,虽然说这是会丢失掉一定的数据,但是应当知道的就是挽救U盘让其能在之后正常的使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win7旗舰版系统之中热插拔U盘的时候也可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种问题不是分区无法识别而是真正的设备无法识别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可能的情况有两种,我们只有是知道了自己属于的情况才是可以制定对策。

设备基础信息的损坏
    虽然说我们在windows操作系统之中插入U盘看到的是可移动磁盘,但是这并不是磁盘,这仅仅是一个分区。因为大多数的U盘用户都是仅仅分一个区加上window操作系统不适当的提示信息我们用户才是会产生如此错误印象。在之前说的U盘无法打开实际之上是分区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建立一个文件系统重新的对于分区格式化自然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设备之上存储的一些U盘的基础信息被破坏了的话就是会导致U盘的彻底无法读取,不过这不是意味着U盘的损坏,使用一些低级的格式化工具还是可以挽救的。

内部硬件的损坏
    内部的硬件损坏也是会导致U盘的无法读取,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逆的。最常见的就是虚焊,这是因为一些U盘电路焊接的地方接触不良造成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有焊接和检修电路技巧的话其实完全可以自己修复设备。

网友:
去量产一下

网友:
量产下不行就废了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U盘.修复机率太小了.

网友:
U盘维修价值不大,但是,做数据恢复还是有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