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找到这些汽车ECU芯片的PDF文档

楼主(2013-07-02):
百度google都试过,不行
alldatasheet.com也找不到
直接在BOSCH官网,也搜不到
无奈了,但是同行道友专门修汽车ECU板子的,必然知道相关管脚定义,
究竟什么渠道才能得知这些芯片定义呢

后附:

各种汽车ECU芯片功能介绍

SINGAPOR  型号  封装  厂家  管脚  备注
30358 ZIP  BOSCH  15  电源芯片
30373 ZIP BOSCH  15  驱动
30356  PLCC  BOSCH  28  转速处理
30311  SOP  BOSCH  24 转速处理
30424  PLCC  BOSCH  28  爆震检测
30023  ZIP  BOSCH  5  点火驱动
30373  ZIP  BOSCH  15  喷油驱动
30374  ZIP  BOSCH  15  喷油驱动
B58290  SOP  BOSCH  24  低侧开关
TLE4264 G  SOP  SIEMENS  24  低侧开关
74HCT573D  SOP  PHILIPS  20  地址数据锁存器
27c512 DIP  WINBOND  28  EPROM
B58574  SOP  BOSCH  24  地址数据锁存器
B28253  SOP  PHILIPS  20  数字处理
B58091  SOP  PHILIPS  24   点火前级驱动
B57965  SOP  PHILIPS    M154 CPU
55199  ZIP  SINGAPOR  15  电源芯片
42827  ZIP  SINGAPOR  15  怠速驱动
09380232  ZIP  SINGAPOR  23  空调驱动
62285  PLCC  SINGAPOR  68  德尔福
CA3262  PLCC  DELCO  28  低侧开关
16132083  PLCC  DELCO  28  德尔福
16204891  PLCC  DELCO  28  德尔福
21002  PLCC  DELCO  52  德尔福
ET455  TOP  ST  3  夏利点火驱动
16205799  SOP   DELCO  28  德尔福
151821-0571    DENSO    代用 夏利转速处理

B58468 PLCC  84 M1 5 4 CPU代程序
B58472 PLCC infneon 68 富康CPU代程序
SAK-C167SR-LM QFP infneon 144 西门子CPU代程序
ATIC17 D1    铁底  infineon  20  捷达电源
30322 ZIP BOSCH 15 电源
30381     铁底  infineon  20 捷达喷油
151007  sop  hiachi  20  风度点火驱动
74HC14D  sop  PHILIPS  14  非门
74HC173D  sop  PHILIPS  14  非门
B30284 ZIP  HBOSCH  15  电源
B58574  ZIP  BOSCH  7  怠速驱动
B57965  SOP  BOSCH  14  非门
B58253  SOP BOSCH  8  存储器
B58091  SOP  BOSCH  16 锁存器
L9170 ZIP  ST  11  电源
L9150  ZIP  ST  11  喷油
L9122  ZIP  ST  11  怠速
2903  SOP  ST  8 双运放
BU941  TOP  ST  3  点火驱动
L9111  SOP  ST  8 运放
74HC273  SOP  PHILIPS  20  锁存器
74HC244A  SOP  PHILIPS  20  锁存器
B57914  SOP  PHILIPS  20  锁存器
30301  PLCC  BOSCH  28  爆震处理
B58655  SOP  BOSCH  20 节气们驱动
B58468  PLCC  BOSCH  84 M1 5 4   CPU代程序
B58472  PLCC  BOSCH  68 富康CPU 代程序
2248    IR  3  得尔福喷油
CA贴片    IR  3  夏历电子扇驱动
B58731 ZIP BOSCH  15  富康喷油驱动
B58381  PLCC  AMD  28 富康 存储器
M27C1001  PLCC  ST  28  富康存储器
30356  PLCC  BOSCH  28  转速处理
30046    BOSCH  3  点火驱动
16212886  SOP   24 点火驱动
30221  ZIP    21  驱动
AM29F010B-120  PLCC  AMD  28  得尔富存储器
7900F  SOP  TOSHIBA  14  夏利电原采样
E328  QFP  MITSUBIS  80  三菱点火
E322A  SOP  ALLEGRO  16  驱动
916741 SOP  ST  16 红旗488点火驱动
TLE5203    SIEMENS 7  怠速
X1  SOP   6  三菱点火驱动
ATIC44---1B  SOP  MOT  20  捷达点火
ATM46C3  SOP  SIEMENS  24  转速处理
29F400BB  SOP  AMD  44 存储器
93C76  SOP  ST  8  存储器
  U62H64SA  SOP  ZMD  28  锁存器
30309  PLCC BOSCH  44  转速处理
30322  ZIP  BOSCH  15  电源
30054  ZIP  BOSCH  3  点火驱动
5205-2  ZIP  BOSCH  7  怠速驱动

型号  封装  厂家  管脚  备注
30358 ZIP  BOSCH  15  电源芯片
30373 ZIP BOSCH  15  驱动
30356  PLCC  BOSCH  28  转速处理
30311  SOP  BOSCH  24 转速处理
30424  PLCC  BOSCH  28  爆震检测
30023  ZIP  BOSCH  5  点火驱动
30373  ZIP  BOSCH  15  喷油驱动
30374  ZIP  BOSCH  15  喷油驱动
B58290  SOP  BOSCH  24  低侧开关
TLE4264 G  SOP  SIEMENS  24  低侧开关
74HCT573D  SOP  PHILIPS  20  地址数据锁存器
27c512 DIP  WINBOND  28  EPROM
B58574  SOP  BOSCH  24  地址数据锁存器
B28253  SOP  PHILIPS  20  数字处理
B58091  SOP  PHILIPS  24   点火前级驱动
B57965  SOP  PHILIPS    M154
55199  ZIP  SINGAPOR  15  电源芯片
42827  ZIP  SINGAPOR  15  怠速驱动
09380232  ZIP  SINGAPOR  23  空调驱动
62285  PLCC  SINGAPOR  68  德尔福
CA3262  PLCC  DELCO  28  低侧开关
16132083  PLCC  DELCO  28  德尔福
16204891  PLCC  DELCO  28  德尔福
21002  PLCC  DELCO  52  德尔福
ET455  TOP  ST  3  夏利点火驱动
16205799  SOP   DELCO  28  德尔福
151821-0571    DENSO    代用 夏利转速处理
68HC711E9 PLCC  MOT  52  福田,夏利 CPU带程序
68HC11F1  PLCC  MOT  64  金杯。奇瑞等带程序
B58468 PLCC  84 M1 5 4 CPU代程序
B58472 PLCC infneon 68 富康CPU代程序
SAK-C167SR-LM QFP infneon 144 西门子CPU代程序
ATIC17 D1    铁底  infineon  20  捷达电源
30322 ZIP BOSCH 15 电源
30381     铁底  infineon  20 捷达喷油
151007  sop  hiachi  20  风度点火驱动
74HC14D  sop  PHILIPS  14  非门
74HC173D  sop  PHILIPS  14  非门
B30284 ZIP  HBOSCH  15  电源
B58574  ZIP  BOSCH  7  怠速驱动
B57965  SOP  BOSCH  14  非门
B58253  SOP BOSCH  8  存储器
B58091  SOP  BOSCH  16 锁存器
L9170 ZIP  ST  11  电源
L9150  ZIP  ST  11  喷油
L9122  ZIP  ST  11  怠速
2903  SOP  ST  8 双运放
BU941  TOP  ST  3  点火驱动
L9111  SOP  ST  8 运放
74HC273  SOP  PHILIPS  20  锁存器
74HC244A  SOP  PHILIPS  20  锁存器
B57914  SOP  PHILIPS  20  锁存器
30301  PLCC  BOSCH  28  爆震处理
B58655  SOP  BOSCH  20 节气们驱动
B58468  PLCC  BOSCH  84 M1 5 4   CPU代程序
B58472  PLCC  BOSCH  68 富康CPU 代程序
2248    IR  3  德尔福喷油
CA贴片    IR  3  夏利电子扇驱动
B58731 ZIP BOSCH  15  富康喷油驱动
B58381  PLCC  AMD  28 富康 存储器
M27C1001  PLCC  ST  28  富康存储器
30356  PLCC  BOSCH  28  转速处理
30046    BOSCH  3  点火驱动
16212886  SOP   24 点火驱动
30221  ZIP    21  驱动
AM29F010B-120  PLCC  AMD  28  德尔富存储器
7900F  SOP  TOSHIBA  14  夏利电原采样
E328  QFP  MITSUBIS  80  三菱点火
E322A  SOP  ALLEGRO  16  驱动
916741 SOP  ST  16 红旗488点火驱动
TLE5203    SIEMENS 7  怠速
X1  SOP   6  三菱点火驱动
ATIC44---1B  SOP  MOT  20  捷达点火
ATM46C3  SOP  SIEMENS  24  转速处理
29F400BB  SOP  AMD  44 存储器
93C76  SOP  ST  8  存储器
U62H64SA  SOP  ZMD  28  锁存器
30309  PLCC BOSCH  44  转速处理
30322  ZIP  BOSCH  15  电源
30054  ZIP  BOSCH  3  点火驱动
5205-2  ZIP  BOSCH  7  怠速驱动
SE145  ZIP  D  12  夏利电源采样
B1453  ZIP  NEC  3  夏利电源芯片
D2162  ZIP  NEC  3  夏利喷油驱动
E310  PLCC  MITSUBIS  44  三菱点火
M59104  PLCC  MTSUBIS  44  三菱点火
MH6111  PLCC  MTSUBIS  68  三菱CPU
MA7815  厚膜  MTSUBIS  14  三菱电源采样
30639  铁底 BOSCH  36  欧三电源
30380  FFP  BOSCH  80  转速处理
30344 铁底  BOSCH  64  喷油驱动
30028  铁底  BOSCH  3  点火驱动
30348 铁底  HOSCH  20  怠速驱动
L9113  QFP  ST  64  电源
MAR9109PD  铁底  ST  20  喷油驱动
U705   铁底 ST   20  怠速驱动
V8025MCP  铁底  ST  10  点火驱动
UPA1456H  ZIP直插  ST  10  喷油
30313  ZIP直插  HOSH  21  喷油驱动
STA509A  ZIP  ST  10  风度怠速
D16861GS  TSOP  NEC  24  A33点火专用
ATIC39--B4  QFP  ST  64  喷油驱动
TH--3140  SOP  H  20  新款捷达点火
L9935  SOP  ST  20  赛欧怠速驱动
B59233  QFP  Infieon  144  宝来cpu

网友A:
所有的电源 ,非门,采样,储存器,逻辑反向驱动都不要管,这些都是通用件,电路都类似,至于ecu cpu就是一个单片机,给你单片机也没用,还与要对应程序。汽车上基本上能解决的都是电源,非门 采样小问题,cpu不会有大问题,都用三防胶保护了,真的挂了也只能换

网友:
汽车电脑版维修有培训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广州就有了。

版主 有联系方式吗?网站或者电话什么的 谢谢

网友:
书店有这类书,以前我买过一本,但忘了写书公司的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电源 ,非门,采样,储存器,逻辑反向驱动都不要管,这些都是通用件,电路都类似,至于ecu cpu就是一 ...

嗯,以前我觉得ECU涉及单片机的问题不会多的,但有个同学是现代车4S店的技术主管,据他说他们常升级ECU的固件。

网友B:
前几年ECU维修真的很不错,但这几年维修价格也下来了。我那个同学就劝我用不着花大本钱学,以前他本身对电子特爱好,不过这些年他主要精力放在汽车机械部分上了。
现在ECU的维修价格一般几百块吧,奔驰、宝马一般咱们没机会修的。不过大家可以扩展一下思路,工程机械的电路板维修价格还是不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ECU维修真的很不错,但这几年维修价格也下来了。我那个同学就劝我用不着花大本钱学,以前他本身对电子 ...

版主高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