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78检测卡挡c5,修复

楼主(2013-07-02):
本人刚刚学习,经测内存电压1.65v,不正常,插槽旁边有两个mos管,g极5.6v,d极5.01v,s极1.65,v更换此管子,再测s极1.7v,不过跑码正常了。上图

网友:
是啊,此管导通不良,5v基本应该能完全导通了

网友:
主板上供电管都是n沟道mos管,在上管s极可以测到

网友:
本人不明白,为什么ddr2 内存电压1.7v也正常吗 ? 前段时间修块盈通an5,侧得内存电压1.98v也正常点亮,没问题? 不解? 到底多少算正常呢 ?

网友:
普通1.8的。某些内存1.9
某些主板厂商有偷偷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