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无电压,PMW芯片启动脚电压跳动

楼主(2013-07-02):
初步估计后级短路,二次供电不正常,取样不正常,因为元件比较少,所以换了PWM,D102,C107,光耦,431,开关管,R119,断开过5V,12V电感,其他元件基本测过,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不好,难道变压器扎间短路?望高人指点。。。。

网友:
开关管旁边的50V的小电容换过试过了吗

网友A:
先断开5V ,12V负载,测试次级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测负载对地阻值,如果负载阻值对地正常,重 点查反馈元件看看是否有变质。还有一个主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容变质也会变成这种情部(含着大电容和芯片供电电容。

网友B:
50v,470uf电容更换,把肖特基二极管去掉,反馈断开,看是否还跳变,还跳的话,再更换驱动芯片,先把二级供电断开,看是否跳变,然后依次接上断开的电路,接到那个有问题就是那个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5V ,12V负载,测试次级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测负载对地阻值,如果负载阻值对地正常,重 点查反馈 ...

负载应该没有短路了,我把5V 12V的电感都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v,470uf电容更换,把肖特基二极管去掉,反馈断开,看是否还跳变,还跳的话,再更换驱动芯片,先把二级供 ...

二次供电没断,马上断了,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二次供电没断,马上断了,试试,

断了二次供电,电压还在跳,芯片我换过了,原来是OB2273,我用LD7535代换的,这电路里,有一个RT电阻R140没装,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了二次供电,电压还在跳,芯片我换过了,原来是OB2273,我用LD7535代换的,这电路里,有一个RT电阻R140 ...

rt的肯定要装了,把芯片去掉,看这个电压还跳不?还跳就是前级问题,看300v电压正常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V22UF的电容换过了

R119你是等值换的么?有时候相差0.1欧都会跳变,我以前就遇到过这个情况,换了个等值的 才不跳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19你是等值换的么?有时候相差0.1欧都会跳变,我以前就遇到过这个情况,换了个等值的 才不跳变的

没有等值代换,这个应该不会跳变吧,应该和带负载能力有关吧,以前遇到过带负载不够,换这个就好的。估计还是芯片代换出问题LD7535不能代换OB2273,重新订购2273试一试,等结果

网友:
r119是反馈电阻,还是换一样的吧,要不然反馈回去的电压会导致6脚输出方波变宽或者窄,导致跳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了二次供电,电压还在跳,芯片我换过了,原来是OB2273,我用LD7535代换的,这电路里,有一个RT电阻R140 ...

电路设计里没装电RT电阻,实物里也没有RT电阻,前级没问题的,启动电阻换过,拆芯片也测过无跳变

网友:
最后换芯片,正常了,确定OB2263,7535不能代用OB2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