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花屏求高手那个显存有问题,用MATS9测试了。

楼主(2013-07-02):
(图片)

网友:
可以进去系统,一装驱动就死机蓝屏。MATS9测试了,不知道是哪个显存有问题,还是GPU有问题,高手帮我看看大概是哪里坏的问题,。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先干GPU一般都会好 !

网友(点评):
要是还是花怎么办

网友A:
我感觉应该还是显存的问题吧,有一次我加焊过gpu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你也可以加一下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还是显存的问题吧,有一次我加焊过gpu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你也可以加一下试试了

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显存有问题,一个个的话,怕不小心弄坏其他的

网友C:
逆时针数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逆时针数第一个

是不是这个。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判断是那一颗

网友:
先加焊GPU吧

网友D:
没有BGA的话用风枪吹的话自己把握好直接加焊GPU试下

网友(点评):
吹爆心呢。。。。。吹了越来越花

网友:
万一加焊GPU挂掉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显存有问题,一个个的话,怕不小心弄坏其他的

这个下面大师给你说的有

网友:
是右下角U11这颗,先加焊显存试下,不行就是GPU了.

网友(点评):
都加焊 都一样呢

网友:
先加焊或重植GPU!

网友:
如果怕弄坏了,又没BGA最好别搞,待会麻烦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手头上没有BGA的设备,

用热风枪吹一下

网友:
用热风枪吹,注意多移动下风枪,和离GPU远一点,一般都不会挂的

网友:
顺时针(顺着时钟的针方向)   倒数第二个

网友:
顶楼同求 ONDA 9800GT 1G  BIOS

网友:
gpu 问题啊  显存不会装不上驱动和死机的

网友:
这种卡都是通病 GPU脱焊占90% ,显存坏的几率极少, 不能猜测 ,只有干了才知道结果 ,上面的报错结果核心和显存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们是相通的。

网友E:
咐也不说了,看图吧

网友:
怀疑是GPU问题  加焊即可  98很好做的 不容易爆

网友:
顺便推荐一下学校的CF360 真的很好用  现在做显卡成功率很高╮( ̄▽ ̄")╭

网友(点评):
我的1000来块钱的土炮 好像任何GPU都能做成功,,要是拆坏了,怎么办,你说的那种BGA 拆不坏心片吗。。要是能这样,我也搞一台玩玩,就怕搞不准,要么就是片心容不了,要么容了心片挂了,,那就挂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咐也不说了,看图吧

最新消息,按照你说的,用风枪加焊过了,能进系统,驱动也能装,但是测试显卡的时候,没一会儿又死机,花屏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GPU的问题。显存已经加焊得可以移动的,表达能力应该不是很清楚,希望你看得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新消息,按照你说的,用风枪加焊过了,能进系统,驱动也能装,但是测试显卡的时候,没一会儿又死机,花 ...

这种情况我也经常遇到,加焊显存以后测试是没有错误的是吗,但是进系统就死机花屏,我试过将原来报错的那颗显存换了也不行,今天搞三张GTS 250,三张都是这样的故障,我准备重植核心看看,有好消息通知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BGA的话用风枪吹的话自己把握好直接加焊GPU试下

这个嘛!!!我也不好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也经常遇到,加焊显存以后测试是没有错误的是吗,但是进系统就死机花屏,我试过将原来报错的那 ...

好的,谢谢你,嘿嘿嘿

网友:
这是典型的核心脱焊,需要动BGA重植核心,如果你要加焊一下,那修出来的卡不耐用,谁用谁上当。
当然也可能是PCB断线

网友:
很明显。从右到左数第二颗就是问题显存。还有LZ,我发现你顺时针逆时针都分不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