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联想B460独显南桥和EC BIOS程序

楼主(2013-07-02):
我的机器是联想B460 独显I3的机器,现在现象是不定时掉电,掉电后自动会重启,然后又掉。

王八铁壳子已经换过了,BIOS刷了N个没见好,还是怀疑BIOS程序有问题。特地请大家

给我一个一定好用的EC和桥BIOS程序,感谢了,这机器好像会挑BIOS版本的,一定要好的,

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个好的。

B460 EC

网友:
这个机器的rom芯片有两个型号的,,
看是什么芯片然后刷相应的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65421&extra=
刚才上传了你看向可以不,有两个,,

网友:
只有B460的,没有带E的,不好意思.

网友:
不定时掉电可能不是BIOS呀。

网友:
不定时掉电是BIOS引起的。。。还是仔细查电路吧。掉电后能否再次开机,

网友:
哥们看贴仔细点了,我都写了掉电后,会重启,有的时候开机没显示掉,有时候开机显示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