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楼主(2013-07-02):
今天接到一台HP 4321S的机子,客户说有时候开不到机,但是我试到的问题是,插电源的时候那个电源灯不会亮,按正常的机子会亮一个白色的灯,如果插上电池的话就会亮黄灯,在系统里面是可以看到充电,但是几分钟之后灯就灭了,显示不充电了,期间换过电源也是一样的故障,我现在想证实的是为什么插上适配器灯会不亮,但是照样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充电的时候充不满就不充了,拆开检查过,发现ADP_ID的这脚的电压是2.5V(其中一个电源的,另外一个电源有7V)。请问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压的问题,导致充电不稳定或者插适配器不亮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明白,同样一款型号,有的灯不亮也正常使用,有的灯亮也正常使用,还等高手出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