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2):
hp520通电有大电流,拆开机子测击穿了一个P沟道的一个场馆,拆下来换了一个好的场馆,对地打阻各分电感都正常,在通电测试还是有大电流,并且又把刚换好的场馆给烧了,根据
电路图
测各个电容都正常,场馆也是,不知道我在需要什么测了,高手解释下吧,我都没有头绪了
电路图

网友:
图在那 我咋没看见 没图我怎么帮你

网友:
测控制角啊 控制脚一般都是连接芯片的

网友:
烧的场馆PQ4

网友:
后面的我都测了都正常

网友:
查附近的小电阻或者小电容,肯定还有短路的

网友:
故障解决了,原来是旁边的电容短路了,我在主板上测的时候是好的,拿下来一侧短路,最后换了个新的解决,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