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讯Vivitek D510投影,求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13-07-02):
丽讯Vivitek D510投影,电源小板芯片炸开盖了,盖己不见,看不到型号。求知道型号的大侠告知下,不胜感谢!

小板背面

小板正面及芯片脚位(就是找这个IC3101的型号)

大小电源板

补充内容 (2013-7-5 05:14):
非常感谢XXCCSSMM告知的芯片型号,买了个新的TOP243PN来装上,12V电压出来了.       但现在出了个新的问题,是插上电不能开机,只有蓝色的电源灯在闪,细看是闪七下,停一停,再闪七下,一直如此.再求大神指点啊.

补充内容 (2013-7-7 16:02):
此机己修复,原因是灯泡盖子没装到位,现在重新装好外壳好了.

网友:
上边标的有啊,is03102

网友:
看错了,这个我也没见过这个投影仪的电源板,所以还是请有的大师说一下吧

网友:
看外围,下常用芯片PDF  一个一个对比。

网友:
是开关电源部分吗? 如果是的话,直接用万能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 top243pn    也有可能是246 top系列是万分确定了,99%是243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买了个新的 top243pn来装上,12V电压出来了.

网友:
P1014AP06装上去,只出2V电压.

网友:
非常感谢XXCCSSMM告知的芯片型号,买了个新的来装上,12V电压出来了.       但现在出了个新的问题,是插上电不能开机,只有蓝色的电源灯在闪,细看是闪七下,停一停,再闪七下,一直如此.再求指点啊.

网友:
原因是灯泡盖子没装到位,现在重新装好外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