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LODVCC无电压 外接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3-07-02):
+15V有电压,LCDVCC_ON无电压, LCDVCC无电压请教 请问这个如何修复,怎样一个维修思路,本人很菜,请大家耐心详教,谢谢

网友A:
INT_LVDS_DIGON此信号得为高电平。。。查吧!!!

网友B:
lodvcc受控于int_lvds_digon,要想lodvcc为高电平,int_lvds_digon必须为高,查它的来源

网友:
肯定没INT_LVDS_DIG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_LVDS_DIGON此信号得为高电平。。。查吧!!!

INT-LVDS_DIGON无电压,此电压为北桥发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odvcc受控于int_lvds_digon,要想lodvcc为高电平,int_lvds_digon必须为高,查它的来源

INT-LVDS_DIGON无电压,此电压为北桥发出的,请问这个电压有没有其他电压能代替他呢,北桥植了个珠还是不行。现在是外接能显示,内屏没有显示,担心折腾桥,外接都没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看+15V 到电阻R30之间有没断线 LCD VCCON 没电压信号的话Q7就不能导通 正3V电压就不能过去 LCD VCC这个屏 ...

INT-LVDS_DIGON无电压,此电压为北桥发出的,请问这个电压有没有其他电压能代替他呢,北桥植了个珠还是不行。现在是外接能显示,内屏没有显示,担心折腾桥,外接都没显示了

网友:
取决于Q5的2脚B极电压,你要查Q5的2脚B极电压受控于谁,X100E应该是集显,是北桥控制的吧。你可以把Q7拆了,直接把Q7的1脚跟3脚相连。看能正常显示不,如不能也只能查桥的工作条件咯,查下北桥的96M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的话  Q7场效应管的G级是不是低电平导通呢

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天天来赚分来了,好好看看图在说话,好不?无处不在的你~

网友:
取r18  屏接口的图像信号 时钟 正常 ? 有短路?  光无LCDVCC
的话内接会白屏 修过  可能是有别的信号不对  导致北桥不出lcdvccon  是不是北桥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LVDS_DIGON无电压,此电压为北桥发出的,请问这个电压有没有其他电压能代替他呢,北桥植了个珠还是不 ...

你可以更换北桥或者看北桥发出int_lvds_digon的条件是否满足,要是不想更换北桥,你就可以试着、改一下了,看那个电压是自检完成后该显示的时候才有的,就接那个电压就行了,(还要把跟北桥连的去掉)不然你接其他的电压通电就有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的话  Q7场效应管的G级是不是低电平导通呢

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Q7的G级是高电平的,此时Q7高电平导通

网友:
我有这个料板,没动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Q7的导通电压是 15V经过 R30产生一定压降值 后过来的吧

恩,LVDS_DIGON高电平时,Q5导通,Q6和Q25的G极被拉低,这连个管子截止,然后15V经R30到达Q7G极,Q7 导通,然后产生LCD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