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K SD不过内存

楼主(2013-07-02):
富士康G31MX-K  不过内存,供电正常有1.8  上假负载,系统总线有一个没有3.3V,就打开电路图看一下,

分别是119-120两个脚连接2个电阻是272   可能是这个坏了,就找换了,
可是换了还是不行,再查电路119脚,发现进时钟,进过一个电阻,心想可能是电阻的问题,把电阻拆了,还是不过内存,
亮了电阻进时钟的那脚,没有电压,我把时钟也给换了,嘻嘻,还是不行,最后我没办法了,上论坛求救!!!

网友:
电压正常你刷个BIOS试下先啊

网友A:
最后你换了时钟现在有电压了吗,如果还是没有,你打一下阻值,此两脚阻值需一样,阻值很低的的话,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你换了时钟现在有电压了吗,如果还是没有,你打一下阻值,此两脚阻值需一样,阻值很低的的话,可能是南 ...

都有阻值,分别是48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内存到南桥之间AD线阻值 一般经过排阻

假负载上打阻值吗

网友A:
打个毛,你在打半天还修不修,内存的数据时钟没3.3v你再打它也过不了,阻值正常,但是没有电压,你把那个电阻去掉,直接连,看是否有,再摸时钟,io,南桥,看哪个发热大,就是那个问题,这些是在最小系统的前提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毛,你在打半天还修不修,内存的数据时钟没3.3v你再打它也过不了,阻值正常,但是没有电压,你把那个电 ...

网友C:
这个信号还进南桥的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还进南桥的查南桥.

行,再查查查

网友:
跑线路吧。找到3.3V直接飞过去,数据线用电流法判断。系统总线看桥的两条线阻值对不对

网友D:
是没有3.3V供电吗 是内存上的还是
如果没有就拉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没有3.3V供电吗 是内存上的还是
如果没有就拉个呗

不会拉啊,往电阻那里拉?

网友D:
找个有3.3V的电压拉 不行就找电源上的

网友:
恩恩,试试吧,呵呵

网友E:
SMB是连接I/O,南桥,时钟,跑跑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B是连接I/O,南桥,时钟,跑跑看吧……

恩恩

网友:
这种现象!SMB DATA   SMBCLK   2个信号 连时钟  南桥!  差不多南桥 80%坏  而且还是G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有3.3V的电压拉 不行就找电源上的

又不是SPD 没用3.3拉可以。SMBCLK 怎么能用3.3拉了

网友(2016-10-13):
应该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