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到的IBM T42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开不了机,请问师傅们什么问题,谢谢指教

楼主(2013-07-02):
刚接到的IBM T42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开不了机,请问师傅们什么问题,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 或者MOS管击穿短路情况

我以前修过这个问题的,。但是现在不记得了,KBC芯片问题,但是我找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C芯片是保护隔离电路MOS管G级电压波形控制的芯片吧

好久没有修过这个主板了,不懂怎么修了,现在都是修新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C芯片是保护隔离电路MOS管G级电压波形控制的芯片吧

KBC 是不是IO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可调电源加电压   断开保护隔离公共电压端所连接的电感用烧鸡法来确定保护隔离公共电压前端元器件故 ...

短路的话烧鸡大法管用,开路就要测量电压哦

网友:
世俗维修 -2 严禁灌水
暗黑使者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话 一般是公共公共电压端大电流 造成的多吧 开路 是不是有些板层之间有断线造成的 电流无法通过呢

能短路肯定电流大,也不乏处于临界短路状态的元器件,我就遇到过,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开路也有断线引起的,无非就是板子线路、过孔腐蚀或者是烧毁断开的,另一个则IC芯片之类的开路,典型的现象就是引脚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引脚 阻值变大的话 是芯片引脚虚焊或与焊盘断开引起的也有可能吧

对的,芯片虚焊或与焊盘断开也会引起某线路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用焊铁加松香或 热风枪 加焊下 芯片引脚或者重置下焊盘就能解决问题了吧

用热风枪烙铁对SO封装等一些小芯片可以; 大点的BGA桥之内的用热风枪不行,温度不够,需要上BGA返修站。

网友:
这老板子还修?报多少来着?这机器换板子拿货也就100多点,换我这么难搞的,迅速换板,现在维修时间

就是金钱啊,走量了,你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