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求解呀

楼主(2013-07-02):
今天早上帮朋友弄个台式机   开始的情况是  不能开机短接开机针没反应  不过鼠标(USB)灯自己在闪
怀疑电源的问题    换上我这的旧电源 一切ok    朋友走了 准备修他的电源时测量各个输出都正常
装的别的机子上正常开机                中午到他家给他换上他的电源   还是刚开始的情况:不能开机短接开机针没反应  不过鼠标(USB)灯自己在闪           无语了   没遇到过呀        各位大侠谁遇到过呀

请大侠赐教   小弟在此跪拜 感激涕零!

网友:
不会是24针没插紧吧。

网友:
有些问题很是奇怪啊!我最近也是总碰到邪乎的事情!无语了!

网友:
原因一定有,就是没找到。
听说有的主板与ATX电源的PG信号不兼容,也就是PG延迟时间的问题。
只是猜测,再仔细找找原因吧。

网友:
检查是否有东西插错或插短路啦。。,,,,,,,,,,,,,,,,,,,

网友:
是不是功率不够了,装在功率需求小的电脑可以,功率需求大就不行呢?

网友A:
同意罗工的判断

网友:
测一下你的电源的带载能力。

网友: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不行,开机即保护。

网友: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
他机子上的电源是 长城350的     现在用的我的是300的          他那个350到他的机子上就不能开机
快郁闷死了

网友:
同上,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罗工的判断

那个电源是长城的350   用了好几年了在他那个机子上     现在我用着呢 没事  我的电源在他的电脑上也没事

网友B:
罗工的意思是你这电源用久了,带的负荷下降了。
我看了很多贴子,负荷带不起都是查大电容,跟+12V+5V的电解电容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的意思是你这电源用久了,带的负荷下降了。
我看了很多贴子,负荷带不起都是查大电容,跟+12V+5V的电解电 ...

哦  我看看 都漏电不   不过我的机子比他的机子配置还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