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g2288 黑屏

楼主(2013-07-02):
手上一台HKC g2288显示器,故障为,开机能正常开启,用大约一分钟左右黑屏(屏幕无图像无背光,电源指示灯为绿色)此时开关信号处于低电平。想刷程序试试,也没找到程序。有修到个该款机型的朋友吗,请分享一下维修经验,是不是什么通病?或者有程序给我传一个。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客户急就用通用驱动板吧,期待修好!

网友A:
你把开关信号断开,再接一个3v过去试试吗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哪个三极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开关信号断开,再接一个3v过去试试吗

然后怎么判断呢?

网友:
这个是LCD还是LED,群殴之前修过一个长城的,以为是高压坏了,休到最后,结果是灯管挂了

网友B:
是ON/OFF信号处于低电平?先查MCU的工作条件正常不?BIOS应该没问题,

网友:
程序的可能性大。不过看这版不大好找。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灯管的事。 再看高压。修过很都是按键的事。 换掉全部按键。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是我的话,我就检查检查电源部份,在看看灯管,最后在查程序板

网友:
试过跟楼主差不多情况最后还是换驱动板

网友:
RTD2120的芯片,这个方案的程序估计很少。除非厂家提供,或有读得出RTD2120芯片资料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ON/OFF信号处于低电平?先查MCU的工作条件正常不?BIOS应该没问题,

是RTD2120的芯片,怎么判断它的工作条件请指教。驱动板部分研究不是很深

网友:
先看看电源
看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失容或露电会出现这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RTD2120的芯片,怎么判断它的工作条件请指教。驱动板部分研究不是很深

电源供电正常,驱动板要得到一个1.8V 3.3V供电,在主芯片边上的小贴片电感测,要24M的时钟,还有RC延时后得到复位,芯片开始工作(其它的程序外挂的,还需要芯片发出CS#,然后读取BIOS进行定义芯片的GPIO脚)2120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刷程序,换RTD2120

网友:
我倒修到过几台  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供电正常,驱动板要得到一个1.8V 3.3V供电,在主芯片边上的小贴片电感测,要24M的时钟,还有RC延时后 ...

学习了,我没搞定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
有必要检查逻辑板,也就是屏板,用风枪补焊主芯片和其它芯片

网友:
换了驱动板好的!这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确实问题多发。我这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开机显示下HKC就关机了。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了RTD2120L写了数据还是老样子。淘宝买块一样的板子还没到货。到货写上数据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