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插电源自己开机,屏幕不显示,然后关不了机!

楼主(2013-07-02):
HP CQ43 插电源自己开机,屏幕不显示,然后关不了机!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简单点就是按键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就是按键坏了

亲 ,我把按键拿掉也是自己开机 不显示的呢

网友:
大概怎么可以呢,你这样都是来蒙的,趁早去基地培训下,别修不好把别人的机子修坏了

网友:
放下电,CMOS电池有没装,CMOS电压正常不。自动触发关不了机,无非是EC跟SB咯。板子是否有轻微短路。

网友:
主板坏了,换主板吧

网友:
都有可能,EC没收到DNSHOW时就认为已发出而导致给南桥,或者南桥没有接收到 PWMBTIN时就认为EC已经发出。而发出SLP_S5,S3信号。

网友:
有BGA的话最好先加焊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PS5 S3这些EC给南桥的待机休眠信号  SLP S3在南桥时候是拉低状态  SLP S5是拉高吧

SLPS5 S3是南桥发出来的。待机时,S5,S3都低,正常上电后都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机时候那S5 S3也是低电平状态吧

正常关机后是的。关机时序与上电时序是相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相反 但是S5 S3这两个信号都是由南桥本身发出 控制的吧 有些机器这两个信号IO发给南桥也有可能吗

S5 S3我只见过是南桥发给EC的,EC跟BIOS、南桥都会引起的。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能不能说的仔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 S5 S3这两个信号是EC发出开机触发信号到南桥以后得到的吧

我今天把EC换了 还是一样 IT8518E EC的型号!

网友D:
难修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我把按键拿掉也是自己开机 不显示的呢

下载对应版号的图纸看看吧,这样效果会比较好。触发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修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 插电 屏幕显示一下 就黑掉了~!然后指示灯还亮着!无法按掉关机

网友:
   好了没呀    好 分享下

网友(2014-11-15):
插电源自己开机,又关不了机,说明触发电路有问题了。EC,南桥都有可能。CMOS电池先放电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