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不明白

楼主(2013-07-02):
下图是2个ADS#的波形图。

机子现在不亮。
特来请教ADS#相关知识。

网友:
有ads#这说明处理器复位后开始寻址,但能抓到ads#波,逆定理并不一定成立,正常寻址跑码的前提条件很多,例如各总线要正常,各电压和信号要到位,再有就是ads#要爬雪山过草地,最后还要和bios握手。刘志丹不卖帐也不行。一点个人见解。

网友:
狠有道理。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呵呵,感觉讲的很好,ads#信号只是证明cpu已经开始寻址,但是正常跑码要供电,时钟,复位,各信号都要正常才行的,一般cpu开始寻址,证明cpu开始工作

网友:
ADS只能证明CPU·工作正常·寻址要经过各大总线如·LPC Fb等慢慢搞吧··

网友:
补充:加焊下显卡显示了。考虑到有一次跳变,最后忍住没刷bios,加焊的显卡。实际维修中bios出问题的比例不是很多。

网友:
客户的板子大短,电容烧成灰了,旁边元件都拆光,烧鸡,板子里发烫,找了个料板拼凑修的,把料板修起来用,也不知道稳不稳定。示波器近10k,用起来是舒服。智力投资不要吝啬啊。伟大的公司值得尊敬。泰克,福禄克,谷歌,苹果,亚马逊的kindl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