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待机时序上电时序详解

楼主(2013-07-02):
1:接入适配器产生A/D_DOCK_IN
2:A/D_DOCK_IN过二极管和电容滤波后供至U8800第一脚DCIN,作为芯片供电。A/D_DOCK_IN过Q8801体二极管加至U8800的24脚SRC,芯片此时会驱动SRC-10的PDS和等于SRC的PDL。
3:9V的PDS使得Q8801和Q8811导通,适配器电压A/D_DOCK_IN供至主供电AC_BAT_SYS
4:AC_BAT_SYS供至芯片U8101的24脚VIN
5:芯片22脚输出5V的线性+5VAO。
6:+5VAO过SI9183DT降压成3V线性+3VAO
7:+3VAO过JP8101后更名为+3VA
8:+3VA过D2000至+VCC_RTC,+VCC_RTC供至南桥的RTC模块,南桥RTC得到供电后,时钟X2000起振,+VCC_RTC过电阻和电容延时加至南桥的RTCRST#作为RTC的复位。
9:另+3VA过电感L3000后为+3VA_EC,给EC作为供电,+3VA_EC过电阻和电容后更名为+3VACC,+3VACC供至EC的AVCC脚位,+3VA_EC过电阻和电容后更名为+3VPLL,供至EC的157脚。
10:EC在其供电满足后,使外接晶振X3000起振。
11:+3VA_EC供至芯片RN5VD27CA的2脚,从其1脚输出,在芯片内部延时处理产生EC_RST#,送至EC的19脚作为其复位。
12:EC在其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后,发出FCS#去选中BIOS,从BIOS的地位地址和数据地址获取参数,用来配置EC的GPIO引脚定义
13:EC在其准确获取BIOS程序后送出VSUS_ON,开启3VSUS和5VSUS还有12VSUS
14:当3VSUS和5VSUS正常后,待机芯片TPS51020会发出SUS_PWRGD给EC
15:EC收到待机电压电源好后,发出PM_RSMRST#给南桥

1:开机信号PWR_SW#有着高低高跳变送给EC,EC收到低电平有效的PWR_SW#后,EC发出PM_PWRBTN#
2:南桥收到EC发过来的高电平PM_PWRBTN#后,发出PM_SUSB#和PM_SUSC#
3:PM_SUSB#更名SLP_S3#_R,PM_SUSC#更名SLP_S4#_R,送至EC的26和29脚。
4:EC收到SLP_S4#_R和SLP_S3#_R后,将SLP_S4#_R转换成SUSC_EC#,将SLP_S3#_R转换成SUSB_EC1#。
5:SUSC_EC#更名SUSC#_PWR送至U8300开启内存+1.8V,+1.8V产生后返回U8300的13脚VTTI,芯片会从12脚输出+0.9V内存VTT,还从10脚VTTR输出内存的0.9V_VTT_REF
6:SUSC#_PWR将+12VSUS转换成+12V,+12电压把+5VO转换成+5V,把+3VO转换成+3V
7:SUSB_EC1#更名SUSB#_PWR,SUSB#_PWR送至显卡插槽,开启显卡核心电压。
8:SUSB#_PWR送至待机芯片TPS51020的SKIP#,通知待机芯片进入PWM大电流输出模式。
9:SUSB#_PWR送至ISL6227的俩项开启,打开+1.5V和1.05V
10:SUSB#_PWR送至U8300芯片的SKIP#,次作用是告诉内存当在S0状态是进入PWM模式大电流输出,当在S3状态是可进入空闲模式,小电流输出
11:SUSB#_PWR送至U8400作为电压调整,将+1.5V降压成+1.25V,+1.25V是给南北桥的C_LINK
12:SUSB#_PWR将+12VSUS转换成+12VS,+12VS将+5VO转换成+5VS,把+3VO转换成+3VS
13:当DDR_PWRGD起来,SUS_PWRGD起来,1.05V_1.5V_PWRGD起来,PWR_OK_VGA起来后,这些PG信号逻辑相与产生ALL_SYSTEM_PWRGD
14:ALL_SYSTEM_PWRGD送至EC,EC收到后发出CPU_VRON,CPU_VRON至ISL6262,开启CPU+VCORE
15:CPU核心电压起开后芯片ISL6262从第一脚发出VRM_PWRGD至EC
16:EC收到VRM_PWRGD后发出EC_CLK_EN
17:EC_CLK_EN过0欧电阻更名VR_PWRGD_CLKEN,送到南桥的VRMPWRGD脚
18:在南桥内部VRMPWRGD与SLP_S3#逻辑相与产生时钟开启信号CLK_PWRGD,CLK_PWRGD去时钟芯片ICS9LPR363,开启主板所有时钟。
19:EC接下来发出PM_PWROK,次信号去往北桥的PWROK、CL_PWROK,到南桥过过电阻更名PM_PWROK_R,去往南桥的PWROK、CK_PWRGD
20:在南桥内部VRMPWRGD和PWROK逻辑相与产生H_PWRGD
21:H_PWRGD送给CPU后,南桥接着发出PLT_RST#_SB,
22:PLT_RST#_SB过缓冲器后更名为BUF_PLT_RST#_1,发给北桥的RSTIN#。
23:北桥收到PLT_RST后发出H_CPURST#,给CPU提供复位。

网友(2019-06-03):
太详细了 真是学习了 多谢多谢

网友:
這有點牛喔~~不用畫的用寫的....

网友:
很详细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写得相当详细,但是已经没数码意义了,都老掉牙的机器了,都没人愿意修了

网友:
详细是不错 但是才到CPU复位  NEXT 还有呢?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我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21-04-01):
这么老的机器

网友:
很老的机器 但可以借鉴学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