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E40内存电路

楼主(2013-07-02):
THINKPAD E40上电到0.5掉电 ,测内存电压没有出来,芯片14  15  16脚有5V 11脚S5有3.3 S3没有电压,我对这个芯片不太熟悉, 有知道这个芯片工作条件的朋友给说下,不胜感激,PS芯片换过

网友:
在线等,就没有人愿意帮忙吗

网友A:
Q72 4 、5脚短接即可

网友B:
这个没收到PDF  芯片工作条件大概是 供电:14  15脚 然后收到S5的时候 开启VTTREF  收到S3的时候 开启PWM供电和 内存负载供电  你没有S3 先修S3   S3有了如果还没出来 电压   把高端管拆了   看G级有无波形 有波形在把管子上上去  看电感后端有无波形 无波形 把上管换掉  有波形 根据波形在分析

赞成,先查这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收到PDF  芯片工作条件大概是 供电:14  15脚 然后收到S5的时候 开启VTTREF  收到S3的时候 开启PWM供 ...

谢谢你,现在是10脚S3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收到PDF  芯片工作条件大概是 供电:14  15脚 然后收到S5的时候 开启VTTREF  收到S3的时候 开启PWM供 ...

S5出来了 VTTREF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Q72 4 、5脚短接即可

没有Q72这个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旁边的电感对地阻值和电压测量了吗

哪个电感 ,内存大电感吗,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测量下VTTREF所连接的电阻PR197有没开路或滤波电容失效呢

我量量看,只家我好像量过,应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好像量过呢

电阻没有开路,现在应该只要把VTTREF修出来就行了,可惜没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收到PDF  芯片工作条件大概是 供电:14  15脚 然后收到S5的时候 开启VTTREF  收到S3的时候 开启PWM供 ...

先修S3还是先修VTT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