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07-02):
开关灯还是亮的,就是开的时候亮一下,然后就灭了,接一个灯管还个都是一样的。
电源和高压是一起的/型号BD230201-BE

网友:
修电源板试试。。。

网友:
是不是开启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
几根灯管的 ,找个高压板代换试试先

网友:
排除灯管  有可能是升压模块的问题

网友:
还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把滤波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
如果灯管排除了,那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