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22w花屏了谁遇到过?

楼主(2013-07-02):
,查了屏下电压,veeg vddg电压偏低,正常-7V 29V现在只有-2V 和 10V ,说是倍压电路出问题,谁有经验!!

网友A:
坐等回复!!!!!

网友:
支持一下,我一般这种问题就是换屏线,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确定是否屏的问题,如果屏有问题,就放弃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可以用通用驱动板试试,一般这块没有什么修的价值,非要探个之所以然来,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A:
是屏电路问题,前几天没事翻出来的的,就是vddg倍压电路升不上来

网友:
帮顶,看回复来的,共勉共勉

网友:
我自己的三星22寸滴,也是花屏,*脏话*我拆完后,试机不花屏了,装机用了一年,有花屏,拆完又不花屏了,三星太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