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下了三天的连阴雨好不容易来个生意心中窃喜,机子是联想的V460 I3处理器独立显卡来是问题是待机0.01不触发,由于以前刷BIOS修好过所以果断刷BIOS还是一样,考虑到这款机EC BIOS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于是刷之很给力直接触发亮机。接硬盘测机这是发现有两个蛋疼的问题:问题1 开机联想LOGO那没声音系统下声音一切正常,抱着能过且过的心态没去解决。问题2 正常进系统后关机又出现问题关机后机子的音量键的灯常亮风扇常转不关。。只有再去补一下强制关机才行。不插电池关机后的待机电流时0.90
  以为是程序的问题换了好几个还是不行。。下班回家正吃着饭呢突然想起曾经给客户换下过进水的同样坏板,饭后三下五除二找到同样坏板很不错BIOS都没动过。终于可以睡个安稳的觉了一模一样的板子。第二天把两个BIOS全部换掉,结果还是一样。。机子装起来用没问题就是开机LOGO没声和关机不断电。求高手提点一下我哪出问题了

网友:
bios在刷下,是不是不对啊?或者还有EC

文中已写刷过好几个程序。。最后换的一样板子上的BIOS和EC都不行

网友:
好板上移过的BIOS 应该可以排除BIOS了   为什么不做个系统试下呢?

网友:
待机电流时0.90   这电流待机时明显高了,软关机不能关机BIOS引起的问题多些,排除了BIOS我觉得待机时这电流不对,要么待机有异常,要么触发后才产生的电压在触发前已经产生了。

网友:
建议还是到TB买个程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