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P上电2.6A

楼主(2013-07-02):
联想T61P自动上电0.26A,换过CPU,仍是原样。。。。。。。查无cpu供电,
经查无3207EN开启信号。。。。。继续倒追,如图

发现VTTPWRGD不正常,拉低了cpu开启信号,而VTT-PWRGD的由来是

头疼的事情来了。。。。。
测得:V+:21V     VCC :5.8V  LDOUT:5.8V  ON1和ON2都是3.6V.........这才发现,1540没输出1.05V和1.5V,可是芯片该具备的条件都有啊,头疼了。。。。。。显卡和北桥微热,本人菜鸟,求大哥们指点说下,是不是桥和显卡挂的可能?

网友:
查1540的升压啊,还有后级,保护了还是被拉低了还是没有升压,还是升压的上下管出问题了,或者1540挂了。你说的显卡和北桥挂了,几率不大,看看对地阻值。你修好这里可能CPU供电也就出来了吧。

网友:
老三 说得对  已经抓到故障范围了  下面就是锁定故障点

网友:
查U的供电芯片

网友:
查下U29的输出电压的阻值是否正常,工作条件均以正常,那就查BST跟FB线路中有没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