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9开机LOGO绿屏

楼主(2013-07-02):
集成显卡  请问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爱坏。

以解决,就是屏线断线,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外接试试。

网友:
外接正常码?换过屏吗?

网友:
屏线重插一下,不行换屏线

网友:
缺少红色吧,测一下红绿蓝的对地值

网友:
缺色 一般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不要故障扩大化!

网友:
先搞个屏显试试吧

网友:
肯定屏线啊~
这个 这个遇到不少了
dv2000 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屏轴那边老是转  当然会坏

网友:
屏线的问题,测下第二组差分

网友:
外接看一下   这现象很像是屏线问题哦

网友:
我修过一台同样的问题,换了屏就好了

网友:
又学到了。这绿屏(缺色)是屏线坏。

网友:
屏线    平电路  显卡    就这三种

网友:
进来观摩 采集学习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很明显屏线坏,还有红屏呢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这机器屏线  通病

网友:
首先外接显示器试试,如果正常那可能是屏坏了或者屏线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