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键只能用56

楼主(2013-07-02):
dell 1400 数字键只能用56 其他的都用不了。 谁有键盘线 pdf或者 知道问题

补充内容 (2013-7-4 12:42):
问题解决 触摸板上链接的右上有个按键把3.3V 电压拉低成0.7

网友:
在线等待啊 。。。

网友:
图纸上没有吗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飞线了。从键盘飞到IO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

键盘换过新的 问题一样

网友:
触摸板那边一起的  找不到图纸

网友:
加焊EC,南桥试试

网友:
多半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飞线 键盘通过触摸板过去的

用酒精擦下键盘接口

网友:
刷个BIOS先,加焊EC,加焊不行就换EC吧。你没图纸么。键盘接口线路中是否开路或短路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