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解锁

楼主(2013-07-0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苹果电脑A1466,被锁,开机需要输入pin码,有什么解决方法么?我想重装系统,按住Option(alt)键,也是会出现一把锁。急求急求。麻烦大家帮个忙。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不行吧,是苹果的防盗软件锁的。

刷了就好...

网友:
如何刷 苹果 BIOS

网友(2013-08-14):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30):
give me the SN ,i will send the right bios to u

网友:
要拆开后盖 在主板上找到BIOS芯片 拆下来重新编程的

网友B:
that's good idea , but u have to find the right bios first,

网友:
对    B  I  O  S   就搞它

网友(2013-12-27):
刷了 还是不行 2013年  A1466

网友:
直接换bios肯定能好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确实很麻烦啊 同求大神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at's good idea , but u have to find the right bios first,

你会讲中国话吗?Do you speak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