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一段时间自动断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3-07-02):
一块华硕M47NB  SE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再重开机也正常开机几分钟。在BIOS里查看CPU温度50度左右,风速四千多转,试只装主板 内存 电源点亮一会也会断电,内存 电源都换过还是一样, 新手求各位师傅指点怎么从哪里下手查。

网友:
在开机bios里查CPU温度,只是一个起始温度、建议纠正散热问题

网友:
温度过高桥可能空焊.

网友:
谢谢各位  正常的时候进系统从鲁大师软件看cpu温度也是50多度,让CPU100%运行,温度上升到65度也是正常,自动关机时CPU温度也只是60度以下,再开机也是正常十分钟断电。

网友:
用波测下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