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开机蓝屏

楼主(2013-07-02):
三星RV411开机蓝屏,无声音。有知道哪里问题的大哥帮忙下,谢谢啦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系统崩溃。。你用电流表测下看看

网友:
蓝屏原因很多,一般下面会显示stop 0000什么的,给你个蓝屏代码查询器你看看什么原因

蓝屏代码查询器 1.1.9.zip

网友:
下了才知道错了

网友:
裸板点,开机屏幕蓝色,无字无声音 。

网友:
裸板点,开机屏幕蓝色,无字无声音     你是说开机之后屏幕显示的是屏蓝吧,我以为是蓝屏呢,至于声音这个就先不管吧,外接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