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本子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7-02):
今天碰到一个hp的迷你上网本,10寸大小型号记不清了,黑色,北桥集成在cpu里,量到3 5V电压正常cpu电压1.0左右,内存1.5找不到这机子的图纸所以没仔细测量,电流有两次跳变,无显示,有见过这机子的兄弟没,这个机子有无显的通病吗?知道的兄弟赐教下  ,在这谢了

网友:
你看看这个机器的型号 跳变两次是反复性有规律的跳变两次还是怎样?
这故障有点像是不过内存  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跳变2次后就停在那里不动,不是来回的不停跳变

网友:
CPU芯片,可能虚焊

网友:
板载CPU吧,CPU是AMD还是INTEL的,上电后电流是多少跳变又是什么怎样。不上内存时电流及跳变是否一样。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 先把电压都测一遍  对地值也测试一遍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供电 BIOS  如果是AMD 的加焊NB OR CPU  。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苦无头绪,静待高手指点!

网友:
手头也有一台,苦无头绪,静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