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镊子或表笔触碰晶振才能触发。

楼主(2013-07-02):
一块杂牌威盛芯片组的主板,按开机排针不能触发,用镊子或表笔触碰32.768晶振才能触发。出发后各供电正常。怎么回事?
芯片

网友:
更换晶振,谐振电容,最后南桥

网友:
南桥 晶振

网友:
谐振回路漏电~~~

网友:
换晶振,谐振电容,不行就是南桥,

网友:
换晶振,谐振电容。。不行就要 干SB了

网友:
嗯,对。最后加焊南桥还是无效,估计是南桥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