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电源板通电吱吱响

楼主(2013-07-02):
自己用的三星17寸正屏显示器用着突然灭了,按开关无反应,不通电。坏在意料之中,没想到这么快,因为平时用的时候感觉此显示器发热量很大,后盖那甚至能隐约闻到焦味。以前学过修显示器,但从来没动过手,今天就拿自己的显示器试试。拆机,里面有三块板,是单独的,由于刚坏掉还没多久,能很明显的摸到电源板还很热,看来就是这块板的问题了,拿下来仔细检查外观,发现300v大电容有轻微鼓包,而且还很热,难道就是它坏了??不管怎样这个电容是肯定有问题的,通电测试了一下,这个电容只有180v的直流明显低了(由于进来时200v交流这里正常应为270v的直流,用好的电源板测量的),400v100微法的耐压值,去买没有一模一样的,只好买了个420v100微法体积比之小一点的换上,怀着激动的心情通电(有点怕怕的,爆掉了咋办),什么情况也没有还好,用万用表测量大电容270v有啦,哈哈,难道修好了,再次测输出5,12v,都没电压,白高兴一场。测量过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难道电源管理芯片没工作?此板芯片和开关管集成在一起的,外观和开关管差不多,只是多了两个角一起五个角。首先检查启动电路,直接发现问题所在,启动电压跳变,看来问题在这里,直接把电源管理这个脚翘起,电压稳定了,更换电源管理,花了12大洋才买来的,通电,啪的一声冒火,赶紧关电。日哦,就这样12大洋没了,直接爆掉了,启动电压电路上还挂了个稳压的小二极管,不甘心啊。二极管拆掉也不装的,把原先的电源管理再次焊回去,通电时都怕怕的,好好这次没爆,但随之而来的吱吱声还有点响,能很正确的判断是电源管理发出的,不敢通太久的电,尽快量了一下电压,电压都出来了很正常,但吱吱声太大不敢一直通电。但又不甘心,仔细检查也没发现其他问题,怀着试试的心态再次通电,日,这次更绝,直接搞得宿舍没电了(不是跳闸,以前修台式机这边也这样过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等了15分钟左右电才自动来。搞怕了,不敢再通电了,直接去买到一块一模一样(语气好,差点没买到)的换上,结果一通电又断电了,坑爹啊电源板买来确定是好的。老子豁出去了,等来电了再次通电,好了,没断了。装上试机正常。唉,搞了那么久板没修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宿舍的电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当时应该测测保险 的

网友A:
没测开关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测开关管吗?

我这个开关管和电源管理芯片是一整个啊

网友:
好见没感受过炸机的滋味了,前次炸机还是一年多前去客户机没带灯泡

网友:
挑开高压板供电,直接换掉光电耦合还有431.查下次级有么有短路,通电量下输出,总觉得次级输出有问题,或者反馈

网友:
不是电源板会跳电?你是换的基地的电源管?

网友:
花了12大洋才买来的,通电,啪的一声冒火,赶紧关电。日哦,就这样12大洋没了,直接爆掉了,启动电压电路上还挂了个稳压的小二极管,不甘心啊。
这几句话看得我直发笑,文章写得不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