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

楼主(2013-07-02):
方正T400,不能安装系统,一直卡在滚动条的位置,且PE也不能进,求思路

网友:
硬盘或者借口?我也没遇见过

网友:
把光驱拆了 再装试试

网友:
最小化测试,只留屏线

网友:
我遇到过是网卡的问题,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不是硬盘的话就是是南桥

网友:
你的版号是不是QL6的    我修过几台就是这个问题    板子 南桥 北桥 显卡 I/o 时钟  都换得查不多了,还死机

网友:
对的,QL6,我遇见过好几台了,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换了,测过所有信号都正常,而且这台还是集显的.

网友A:
你修好了没有,不知道往哪里修了,

网友:
你测测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好了没有,不知道往哪里修了,

没有,一直放在哪里,有什么信息相互交流一下哦

网友:
我还在维修当中   看看能不能把这块板救活     想知道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