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NVDIA芯片显卡驱动,音频里多出NVDIA音频

楼主(2013-07-02):
我在NVDIA官网下载的NVDIA GT630显卡驱动程序,安装选项里面有NVDIA音频程序,安装完毕后声音里有,我想问下这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是显卡的HDMI音频驱动啊,不要与主板上的声卡混起来。你要是用到HDMI接口就用到它了。

网友:
显卡的HDMI音频驱动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就是个驱动而已

网友:
如果机器正常就不必管它

网友:
HDMI驱动啊。

网友:
这是显卡的HDMI音频驱动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这种常识问题,就不要问了,实在不知道就到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不用发帖了

网友:
DP接口也是用得上的。

难道你不想出现NV音频,想出现AMD音频?

网友A(2017-01-02):
也是所谓的独立声卡吗?

网友(2017-02-02):
引用 网友A:
也是所谓的独立声卡吗?

对,是显卡里的独立声卡,一般使用不上的

网友(2017-03-17):
你找HDMI线接电视就有声音出来

网友:
直接插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
显卡的HDMI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