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USB口不能使用,求教

楼主(2013-07-02):
联想M8000T的板子
数据对地阻值都是18K多,电压5V都正常
怎么办,求教

网友:
主板其他功能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有一次突然宕机,吓了一跳,后来就再也没出事儿

网友:
线坏掉了吧

网友:
信息太少。记得是6 700的阻值吧。

网友:
数据对地应该有400多

网友:
usb阻值应该是800左右才正常,只有18K多肯定不对,加焊南桥或换IO吧

网友:
看你什么板,usb是什么管就搞什么

网友:
18k肯定不对了,先加焊南桥,不行的话更换

网友:
这与IO是无关的,查一下USB接口到南桥线路上的保险电阻是不是烧断了

网友:
压压南桥看看对地能不能变正常的对地阻止

网友:
压压南桥看看对地阻止能不能变正常

网友:
后置 的USB 能用?

网友:
把那个保护的6脚芯片拆了看看。

网友:
USB的数据线对地数值太大,是不是有断线啥的,再说前置有多大用,不如用个USB HUB就行了,太耗费时间弄这个能收几钱?

网友:
前置的 机箱板卡 坏了吧!

网友:
数据的对地值应该是580左右。要么短路。要么开路。18K是什么作用。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各位大侠回复
后置6个USB都是好的,板子装上系统也没啥问题,就是打补丁的时候,CPU占用率奇高,能到90%,过后使用都没发现什么异常,困惑不已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不要弄了。。等哈乱用会烧东西呢。

网友:
后置能用那很有可能是你的前置面板或者连线的问题了!

网友A:
量所有的USB只要有一条线阻值不对就可以换桥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最大 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所有的USB只要有一条线阻值不对就可以换桥了

两组USB,8根数据线对地都是18K,这也太巧合了吧

网友:
有的问题不是USB的问题,不可能把全部的USB设备全部拉低的

网友:
先量量,那种情况南桥又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坑死爹了,原因找到了
联想USB口11针,1、2口用跳线帽短接就好了,日

网友:
算是一点经验吧,好多做联想机器的都不知道
还有联想那个音频口,纯粹浪费社会资源

网友:
联想13针音频口接法如下,刚搞出来的
空 白
空 棕
黄 蓝
红 空
绿 黑
灰 空
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