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硬盘不引导,咋回事啊?

楼主(2013-07-02):
台式机,本来能进系统,经常卡,死机,重装系统后不引导,必须进U盘里选"从硬盘启动计算机"才能进系统,还没碰见过这问题,各位帮帮忙,不能分区,有数据的

网友:
那就麻烦了 先把数据导出来 在格式化

网友:
重建主引导

网友:
楼上正解,重建主引导记录不会破坏数据的

网友:
检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嗯,重建主引导,可以用DiskGenius软件很好用

网友(点评):
对头 这种问题 重建MBR就可以了

网友:
6楼兄弟太细心了。热心到这份上了。

网友:
检测下硬盘.如果没问题 同六楼

网友:
你这个情况,好像是C盘没有设为活动分区

网友:
领教了谢谢上边的指教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
3个步骤:1把c盘设置成活动分区2从建主引导记录(mbr)3如果是品牌机装的win7。。那么进bios把硬盘模式换成ide模式。。。。

网友:
用的电脑店u盘系统吧?
我碰到好几回了,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办。
重新分区,激活c盘。。还不行,换分区软件,再激活c盘。等等。。。。
最后怀疑u盘系统,
换大白菜u盘系统就好了

网友:
或者换光盘启动。

网友:
修复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认同13楼兄弟的说法。设C盘为活动分区   重建引导记录

网友:
1.看你的bios里面启动设置,是不是把硬盘关闭了。
2.看你装系统的分区激活了没有,
3.重建引导,
4.备份好数据,重新分区。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跟你的操作系统有关,我之前又遇到过好多次,换个系统GHO就OK了,  要不就像他们说的在DG里面重建主引导记录也能决绝问题!  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分区装系统了!

网友:
我也一般重建引导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