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显示...求指导

楼主(2013-07-02):
LCDVCC这信号是怎么来的。几V_______

网友:
怎么没人来啊。。。技术不值钱了吗》

网友:
这是LCD供电 也就是屏供电 由EXT_LVDS_DIGON这个信号开启 由+3V 上拉
所以 它的电压时+3V

网友:
是能开机 没显示吗

网友:
你都没说清楚不显示是什么情况,外接是否正常,电流多少?而且你给个屏电路图有什么关系啊,如果单是屏供电问题,至少也是白屏。

网友:
没有白屏  外接正常

网友:
Y450有几个通病,特别是显卡的供电小板容易出问题,楼主仔细查下

网友:
我看过了。没问题

网友:
关键看Q23那个MOS管子。。前面会有个高电平吧

网友:
找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LED屏闪下就暗屏了。是不是LED灯坏了?还是供电问题3.3保险变2.95V

网友A:
我来尝试解释一下
LCDVCC由INT_DISP_ON和EXT_LVDS_DIGON同时控制
当INT_DISP_ON和EXT_LVDS_DIGON同时为高-->Q22导通-->Q25的G为低而截止-->LCDONG拉高-->Q23导通-->LCDVCC得到3V

当INT_DISP_ON和EXT_LVDS_DIGON其中之一为低-->Q22截止-->Q25的G被拉高,Q25导通,同时Q24也导通-->LCDONG被拉低,Q23截止, 同时Q24导通, LCDVCC被拉低

如有错误,请各位大师指正

网友:
显卡发出的信号不正常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尝试解释一下
LCDVCC由INT_DISP_ON和EXT_LVDS_DIGON同时控制
当INT_DISP_ON和EXT_LVDS_DIGON同时为高 ...

LCDVCC由INT_DISP_ON和EXT_LVDS_DIGON同时控制,R499没有,这个笔记本没有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的功能

网友:
开机板上的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