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电压都有 昂达78GC V2.0 主板换桥后复位灯一闪一闪 闪烁 故障!

楼主(2013-07-02):
昂达78GC V2.0 主板 接到手上是二修板,动过北桥,刷过BIOS。能通电。
于是我用带灯测试卡 只有几个灯亮,IN开头的灯一 5 到6个亮。估计是桥的问题。加焊无果。
正好手上有一个这个桥 215-0874028 经过一系列的忙录,终于把桥接上去了。测试卡测试 图在下面 不是全部都亮,只有IN开头的灯亮,和一个CLK0亮,一个CTLH0轻微的亮一点点。。
不上CPU恭电 复位灯常量。上CPU4PIN 复位灯一秒一闪。不断的闪。不跑码。测试电压 内存 1。89V。加负载 CPU核心1。54V 其他电压测试点找不到电感,测了几个MOS管的D级和G级都有电压。D级基本都是1。86V

上真CPU,除了CPU电压有变化了,为1.08V.其他的恭电电压很假负载一样的。也是一样的 一闪一闪,也不跑码,于是我又自己到网站上下了一个BIOS 刷上去,依旧!不装BIOS心片,现象也一样!
有人说可能是U问题,我换了一个AM3的U也一样。
不上CPU 时,也有CPU恭电电压为1。18V  是不是电源管理心片换了,还是桥本身没换好??

用PCI-E测试卡,测试,灯又全亮!
重起针有电压2.65V左右
短接重起针 复位灯可以亮,短开关针一会后可以关电。

上假负载 量了北桥到CPU的AD点,发现有两个点阻值是789 其他是为815。
CPU到北桥的AD点上发现有1个点阻值是789 其他为818  (发现789的两个点阻值基本为1。是不是桥有短路?)

是不是桥坏了? 还是桥和CPU之前有电阻变值。

桥前段时间在网上买的,测试的,不是原装的,而且后来我发现,焊接过后,心片上不知道从哪里来个一点点小小焊锡占在上面。是不是做爆心片了?但又没 发现有裂的痕迹。。。

难道真的是桥挂?
PG VTT 复位 这些都有的

到这里没有思路了,请求各位帮忙 分析分析。先谢谢了!
(4排中,1排一个不亮和3排有2个不亮,4排有几个不亮,但一个C开头弱弱的亮一点点。这几个不亮的都不是IN开头的。是OUT开头的)

网友:
amd插装的座子是不可能虚焊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你换的北桥也有问题,复位一闪一闪的基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台式机一般加焊很少换BGA芯片,你买的芯片可能不是好的。

网友:
最讨厌修台式机了。换个蕊片麻烦。客户也不愿意,还不如直接去买个二手主板呢。也不贵。看来还是修笔记本。有前签途呀。

网友:
还是你换的桥的问题,做个好桥工,也要大量的练习

网友:
换个桥吧,AMD的桥焊起来总是心惊肉跳

网友:
看来这个板报废了,,,一个桥要45块 加运费都55了。。。放弃了。。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旧的桥呢?估计原来只是虚焊了......别轻言放弃!!!

网友A:
AMD芯片组的,有一些电池没电,也是一闪一闪

网友:
疑心重!对于维修是好事,但是想楼主这样乱怀疑就很不好了!起码你老婆不会有安全感的!哈哈....
排查故障要有系统性,多想为什么?像你这个主板搞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心片上不知道从哪里来个一点点小小焊锡占在上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北桥去找马克思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我写了好多也多了好多步骤,可能写得很乱,没读过什么书,不过真实动的就是两的地方,桥和BIOS。系统性排除,这个我还有哪个水平哦。正在学习中。

桥爆珠了,你这个回答我就很明确的知道了 如果出现小小珠 说明桥就OVER了。 非常感谢!
但一时也想不通,风枪拆的时候也是最高245度的温度,但拆的时候没见有爆珠,而换新的 温度基本一致的 (手工温度设置 过程 温度150-180-220-245 底部温度 150-180-245-280) 却这样了。。难道是温度没掌握好? 我见很多修板卡的同行 他们不是用专用BGA也可以弄,估计我经验不足!得继续学习了。

网友(点评):
芯片湿气过重,下次搞的时候先给它喝点去湿茶!说笑的......多积累经验很重要,成功都要走过程的!祝福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芯片组的,有一些电池没电,也是一闪一闪

电池已经换新的了,也一样的现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