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X道和A道还能用吗?X道要怎么样隐藏,

楼主(2013-07-02):
我是新手来的,刚刚接触硬盘,不过我这里有个WD320G的有X道,之前我没有弄的时候很卡卡的,我检查完之后装系统,可以用的,但是有时候看在主板看不到硬盘是怎么回事啊,?刚刚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我就调主板还是不行,换了排线还是不行,最后换了电源就勉强可以好点,有时候还是有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啊,谢谢,图就没有上了,,因为现在是好的,我在用这, 装的是WIN7

网友:
坏道少可以用MHDD处理一下,坏道多,就要用专用工具跑校准了。

网友:
换个大功率点的好电源试试,电源不好,特别伤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