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acer4560G

楼主(2013-07-02):
进PE可以看到硬盘,但是分好盘,想格盘的时候就卡住了,一直卡不动但是没有死机,只怎么回事啊?
  没有检查硬盘,什么也没有调,请高手指教一下,,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PE里面不是有MHDD 测下呗,可能是有坏道了, 格不过去。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电压不足也有可能

网友:
问题是用MHDD看不到硬盘啊

网友A:
进PE  最新PE 都有检测工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用mhdd看不要硬盘啊

换电脑换MHDD看看

网友:
既然格式化不了,首先当然要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点评):
用hddreg,查了,有坏道直接不修了,,给会人家保修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  最新PE 都有检测工具的、

PE里面应该有个叫  HDDSCAN或者VICTORIA的软件,都能在WINDOWS下扫描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