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学习修硬盘需要了解什么

楼主(2013-07-02):
我现在想学习修复硬盘和一般的维护硬盘,我需要知道些什么最基本的东西,,像什么PC3000的就不要跟我说了,,我现在没有到那程度,我现在就想从基本的学习起,希望那个好心的大哥能够指点一点,我就想知道现在最简单的检查工具和修复的工具有那些,就像 HDD MHDD THDD 现在都有那几个版本,都能修什么样的硬盘,支持什么样的借口,支持多大G的硬盘。G表和P表怎么看,怎么把坏道分到G表里边去

网友:
就现在免费的工具能修的  就MHDD擦写下····其他的得花钱啊··我朋友已经都花了很多钱买工具 而且硬盘很复杂  质量很少···固件也贵···而且不全  工具也是明间高手写的  工厂的基本是没戏了····

网友A:
搞这个不容易啊,好像要无尘工作室才可以啊,因为硬盘高速转动,怕灰尘的!

网友:
谢谢了,,我就想知道MHDD,,和g表p表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这个不容易啊,好像要无尘工作室才可以啊,因为硬盘高速转动,怕灰尘的!

,,我不开膛,,我只想做修复,,

网友:
你说的这些都是过去很久的工具了,除了MHDD都已经淘汰。老工具对新盘不起作用。

网友:
楼主的想法是想弄几个免费工具,来修修盘。
不过,修盘和修笔记本一样,不是买个风枪烙铁就可以了,还必须要有基本的思路,比如修盘具体修什么东西,如何判断硬盘的具体故障,碰到什么故障了,需用什么工具解决等。
目前免费的工具,主要是用MHDD,其它的THDD HDDREG都不使用了。

网友:
hao di 好的不错啊

网友:
其实一般的维修 就是删除坏道  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