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进我的电脑用半小时或一小时后CPU温度不断上涨,换新风扇,还加辅助风扇无效!见图

楼主(2013-07-02):
CPU风扇已换新,风扇转速是2647每一分钟,旁边还加了一个辅助风扇都不降温,当温度达到99度后自动断电,过一会又开又能用一会,一直重复,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电源、主板、CPU哪一个最可疑?

补充内容 (2013-7-13 23:19):
已换过CPU和系统都无效,不在奇异里面看电影就没事,在奇异里面打开一个电影CPU温度马上报警,别的网站上看正常,很是怪哉。

补充内容 (2013-7-13 23:28):
还有PPTV貌似看高清电影都会无限上升CPU温度直到断电,关掉电影温度马上将下来。

补充内容 (2013-7-27 16:17):
取掉机箱挡板,热量有效飞出,故障排除。

网友:
风扇没上好吧,你上的是什么垃圾风扇啊?没玩游戏台式机都那么高温度

网友:
CPU风扇是眩魔珍藏版 ,我给别人装好几个了,都无返修,这风扇有问题吗?

网友:
你看看散热片温度?热的话证明导热正常啊,温度正常,不是很烫手的话,那就是温度监控电路问题了

网友:
AMD的双核CPU,特别是4000+等一系列的65NM的CPU,不要用那种通用平台的风扇。要用那种厚底的风扇,保持接触良好。再有就是AMD的CPU温度同主板有很大关系,同一CPU,在另一主板上表现大不一样,试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了,最后都是换板OK

网友:
CPU里面的硅脂干了,把CPU开膛换硅脂!

网友:
除了bios检测错误外(如果以前用着正常基本可以排除),还有可能就是CPU核心跟金属盖离开了,这个要剥开重新上硅脂,总之好麻烦,刀片非常锋利,操作要小心,而且要控制力度不能割伤里边的零件,最重要不能割到自己,刀片锋利!!!!

网友:
默默散热片是否真的特别热,会不会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换个U试试。

网友:
我也是有一颗5200+的CPU,发热量巨大,和你的情况一样,到达99度关机,散热片烫手,最后换了块主板,好了!

网友:
这问题还不简单吗?换个U试试不就知道了?AMD的U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很正常,换个U就好了,这是U里面晶体与那个盖子接触不良了,但前提是你的风扇安装到位了,排除人为异常情况下!!

网友:
刷刷BIOS,不行的话可能是CPU低座的问题,在不行,应该是CPU温控电阻坏了吧

网友:
碰到好多个都是换CPU就行了。

网友:
3200+到5000+的AMD的CPU有些是这样  ,换个CPU百分之百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打硅脂啊

网友:
前天 也接了个 这个活  是CPU 的 问题 也是 5200+的  拿下来后发现CPU 有一个针脚断了

网友:
5200+绝对是个高温u,有两个方法,第一换cpu,第二找个品牌机上拆下的散热器,转速高的那种装上绝对好使

网友:
跟你说个方法,看你有没有这个动手能力,用刀把CPU外面铁壳割开,在晶体上面加导热膏,然后封上。决对OK

网友:
我的机子风扇坏了不转都 不会这么高温度,你摸摸散热片温度是否很烫,如果确实烫,换换cpu刷刷BIOS看

网友:
CPU
我遇到过,用不了多久就针蓝屏。

网友:
昨天修了几个这个问题,都是100度,换U就OK拉,不过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不是U坏了,后来我换一块主板也OK拉

网友:
在主板里面把AMD的那个凉又静功能打开就OK

网友:
你新换的风扇。。有时候U会莫名其妙的发热大。你换个U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坏了,就是已经高温烧了很久了,所以你上什么风扇都是高温。

网友:
U座4个角垫东西

网友:
CPU太高了板子不支持,换个低点的cpu应该会好

网友:
CPU温度一直高 处理了降不下来直接换CPU

网友:
这种一般CPU的问题,我与到过.请换CPU.

网友:
这种问题太多了,从4800+到5400+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换个U会好,换个主板也会好。具体是怎么回事,也整不明白了。以前还有把U座的四个角垫高的办法,也有开盖加硅脂的,各种方法太多了!

网友:
取掉机箱挡板,热量有效飞出,故障排除。
你们说的换CPU设置什么的都是些废话。

网友:
是U的问题,是双核的吧,玩一些游戏和程序是要运行两个核心就不知了,平时一个是正常的

网友:
温度控制坏了

网友:
再换个好点的风扇试试吧,店里前段时间用的风扇和你的这个差不多。最近好多ADM过热断电都是那批风扇的事.

网友:
换CPU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