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 5110 暗屏纠结维修 大手进

楼主(2013-07-03):
           昨天接到一台N5110  先是无待机不触发   修好后        发现机器暗屏      本人是新手  纠结了一阵    测主板屏接口 信号貌似都有   就一个TST没有   EC控制的       实在是不懂     然后测 屏上的接口    查 屏接口引脚定义  屏的LED 开启没有 第5PIN 好像是
直接从3.3保险 飞线  亮机。
           纠结的事情来了   用适配器开机没问题    插上电池   屏先亮一下然后黑屏     接着等个几十秒   才到输入密码的地方    貌似机器在开机   就是屏幕不显示      。是不是时序问题      电池 跟  适配器   上电  屏上的3V时序不一样么???
        大家给参谋下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能从保险那里飞线的,吧5、6脚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十万火急求助

网友:
你飞线的电压不足,导致功率不够

网友:
你飞线的3.3V,用电池开机 还是3.3V吗

网友:
DELL 高压条需要12v--19v电压的,是不是你的电压飞线不对呀

网友:
这款机器记得是LED的把,

网友:
是不是应该在屏上面飞线好点,同步

网友:
那个是LED的开起
开启

网友:
原来飞的那个地方没有3.3了     用电池 亮一下就黑屏 连  暗屏都没有了

网友:
用电池  5  6  都没电压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一个  没思路呀

网友:
那个LCD_TST  也是低电平  是EC发出的  我订EC了  还没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