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侠们一个装双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07-03):
我的电脑现在是WIN7的想装个WIN8双系统,应该如何安装呢?

网友:
不是很简单吗    在WIN7下个WIN8按照提示一步一步装不就可以了

网友A:
分两个主分区,一个装WIN7一个装WIN8

网友:
建立2个主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两个主分区,一个装WIN7一个装WIN8

原来这样啊 谢谢回答。。

网友:
要2个主分区的。

网友:
都用原版的话按提示走就行了,先装win7再装wn8,时间比较长。
ghost版的话装在两个分区就行了,装完网上找个双系统启动修复的软件,修复一下就行了或者你自己手工编辑一下启动项。

网友:
win7和win8可以并为双系统吗,我之前一直用的xp和win7的双系统

网友:
我以前都是C盘ghost  xp   然后D盘就安装版的win7,